苹果A1706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8-12-04):
苹果A1706客户形容上周六进奶茶了,今天拿来修了,拆机发现风扇,散热片,主板上都有痕迹,把主板拿出来看了一下,背面有一个地方腐蚀的很严重。
洗刷刷后放大镜看缺一个电阻,打开点位图图纸看见缺失的电阻是一个供电芯片的电源,找一个电阻补上,另外一端就要飞线了,在点位图上看看都连接什么地方,找最近的地方飞,看图

因为这个地方进水很多,其他地方没有水那就应该问题不大,我是这么想的,上电看看啥情况。

接下来这个过程很关键,电池取下来过在安回去要用适配器插电脑上才能上电,要是没有适配器的话那就不能点亮了。

还好我运气好,其他的地方没有腐蚀,一根线一个电阻就解决了,键盘不行了,换,结束

网友:
收多少钱

网友:
还没结束呢  键盘还没换完呢

网友A:
这个键盘有点复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键盘有点复杂哦

四周有螺丝   中间都是铆的    挺费劲

网友:
捡到大咸鱼了

网友B:
键盘直接拽下来 上螺丝就行,,,

网友:
不算不算    键盘换非常费劲的     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直接拽下来 上螺丝就行,,,

键盘还没换完呢   相当费劲了    不容易

网友C:
基本换完键盘  键盘要么是卷的 就是变形的  没有办法是平的吗哎   键帽也是钱呀

网友(点评):
可以是个好办法 不过有针对性 进水 部分案件不灵的 可以赚一个键盘

网友D:
这个键盘换起来特别的费事 , 最好是直接用钳子把键盘拔下来 看看能不能带下来几个铆钉 然后把铆钉拔出枪 拧上螺丝 要不键盘会用着向下塌陷的

网友E:
兄弟你真的很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换完键盘  键盘要么是卷的 就是变形的  没有办法是平的吗哎   键帽也是钱呀

不用那么暴力     我有神器,电动磨,按上金刚砂磨头分分钟搞定   键盘完好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键盘换起来特别的费事 , 最好是直接用钳子把键盘拔下来 看看能不能带下来几个铆钉 然后把铆钉拔出枪  ...

对 键盘换起来不容易,比较麻烦     换不好就手感差

网友F:
这么新的机器都在修了,分析非常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真的很高,学习了。。。。。。。。。。。。。

还好   相互学习   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新的机器都在修了,分析非常仔细

才遇见    还好腐蚀的不严重     进水面积大的话,修复的概率就不大了

网友G:
这是 17寸大本么?不常见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 17寸大本么?不常见的型号。

不是17寸的    是12寸的pro   比较新的型号

网友:
运气好,就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厉害了,这个机器 ,

网友:
这年头还是修苹果本本赚钱

网友:
我之前修个A1466进水的地方清干净之后,可以点亮,半个小时又会自动关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是什么 显存。 确定可以代换?

网友:
这新机器  ,还是遇到问题较少,主要还是进水的意外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喔,保护好屏幕,一把扯下来应该也可以吧,完了再上螺丝

中间都是铆的    不好扯     我有神器 电磨  分分钟也就搞定了    之后就用胶粘了  不能拧螺丝

网友I:
楼主先进啊     更不上时代了  看来需要悬梁刺股了!!

网友J:
好的,谢谢分享。进水机有时候看天意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先进啊     更不上时代了  看来需要悬梁刺股了!!

工具很重要    好工具效率高   出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的,谢谢分享。进水机有时候看天意了,哈哈哈

对啊   进水机拼运气了    运气好就能挣很多钱   运气不好就修很长时间不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