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50D-I7 进水大短 非专业维修,求助

楼主(2018-12-04):
神舟战神K650E-I7-4710 D1 版号6-71-W65S0-D02请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PU4取掉硬接,会不会有影响,目前装了系统,玩了游戏,试机没问题。就是待机电流0.07A-0.08A,这感觉不正常呀!心里不踏实!

电脑到手说是昨天进水不触发,不亮灯。拆机发现主板还有大量水在键盘下面和硬盘表面。取出主板,下方腐蚀一大片,通电直接大短。

清洗完成,没有大短了,待机电流0.4A,PU4发烫的厉害,没有3V 5V。论坛上找到了图纸,PU4的8脚是充电芯片的VIN脚,但电压只有3V,于是把PU4取掉,待机电流就没有了。看图纸,我就直接把VIN飞线到VIN1。一通电,待机电流有变化了,停在0.12A。3V 5V都有了,为毛还是没有起来,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唉,自己好了!取掉PU4,开关飞线。非专业就这样修好了!我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呢!

作为新手,充电芯片16脚,的焊盘掉了一半,这补起才恼火哦!整整不了2个多小时!眼睛都要瞎了!

网友A:
新手修成这样很不错了

PU4去掉不影响  这个芯片 在维修中很多出了问题 都去掉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修成这样很不错了

PU4去掉不影响  这个芯片 在维修中很多出了问题 都去掉改下

哎呀要的就是您这句话。谢谢,这下我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修成这样很不错了

PU4去掉不影响  这个芯片 在维修中很多出了问题 都去掉改下

那待机电流0.07,是不是应为取了PU4才偏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