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23寸显示器冷机花屏,热机就正常

楼主(2018-12-04):
故障如题,刚开机就是花屏,通电放一会就正常了。冷机时测得VGH 22V,VGL -4.8V,热机测得VGH   30V,VGL -5.1V。请教下师兄们,需要重哪里查起?屏号是:LM230WF5。

芯片是SM4005A。

网友A:
可能是屏电路有漏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电路有漏电呀,,,,,,,

是要查跟VGH相连的电容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热机闪屏,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B:
可以检测一下升压电感有没有升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测一下升压电感有没有升温。

室温在5度左右,摸上去有一点温度。

网友:
屏电路实在搞不懂,遇到的又比较少,一般都是忽略不修。

网友C:
是屏绑定坏了,
不要研究逻辑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屏绑定坏了,
不要研究逻辑板了。

屏绑定?

网友:
屏幕压排有问题是不是,逻辑板排线

网友:
有的时候是那个晶体排线的事,不会用英文说,得上专业设备来修的

网友:
屏板的问题吧 不过屏板真的不好修

网友:
查跟VGH相连的电路,譬如电容,VGH电源芯片。

网友(2019-03-31):
这个故障搞好了吗               感觉不好搞呀               ·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直 接  放  弃。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这种帖子,怎么还能翻出来???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热机闪屏,凉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