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保护隔离不过VCC3SW不出。艰难维修。

楼主(2018-12-04):
接到商家三台X230,直接先把三台拆开,。两台都是不过保护隔离。先找到图纸。。。打开测量 没有VREGIN20。。测阻抗 对地短路。。。拆下TB62D515阻值正常。

买了两个芯片换上去。。。。好了一个。。另外一个还是故障依旧。。。测量发现。。VREGIN20出来了20V。。TB芯片VREGIN20分压给BAT_VOLT(阀值2.9V),VREGIN20上拉SW_CTRL_ENSW_OFF#为高电平。正常。VCC3SW无电压。。测试阻值正常。。感觉芯片有问题。。又换了一个。。情况还是一样。。郁闷了。。难到是后级短路,量了各路基本电压的阻抗都是正常。后面的-EXTPWR.,-PWRSHUTDOWN信号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休息一下。。又继续查VCC3SW电路。。都没有直接短路的。。。。头都大了。。连续修了三天。都找不到短路。。的后级。。怀疑是桥坏 了。或者U36坏了。。但是没有量到短路。不敢乱动啊。。。继续苦逼的找。。。。。

。。。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偶然量到COMS电池上面有一个电容短路了14欧的阻值。。打开图纸一看。。C205 ...RTCVCC..电路。。阻值不正常。。。VCC3SW通过D16直连,,心中大喜。。翘掉C205。。阻值580.。正常了。。。通电。。久违的电流跑起来了。。至此。。修好两台。。。

真心没想到RTC电路的一个小短路会影响这么严重。。要不是把贴纸全撕了。。真就找不到这个点了。。还是。。精工出细活。。。

网友:
附上X230的电路图纸和开机时序原理图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Lenovo IBM Thinkpad X230 - WISTRON DASHER-2 - 11232-1.pdf

X230图纸

网友:
对于这种不触发的都会先量一下coms

网友:
贴子虽然不错,配合图示解说会是个优秀的贴子。

网友:
时序你还分析得不错,表示一下支持。

网友:
这个是高手   厉害了

网友:
感觉x230的图纸太复杂了,有100多页,看得有点晕

网友:
没配图看起来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