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TV-M430S的小液晶电视图像异常

楼主(2018-12-04):
接了一台卡西欧TV-M430S的小液晶电视维修,故障是图像有水平方向的拉丝干扰,TV和AV输入都是这样,声音正常。没有图纸无从下手,那位师傅有相关资料的麻烦发一份,感谢!

网友:
根据经验判断,这个问题估计解决不了,屏坏了,不是后面的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把那最大的三洋芯片外围捡查下再换一块试试,可能解码通道问题

网友:
楼上的师傅遇到过同类故障吗,怎样判断是显示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最大的三洋芯片外围捡查下再换一块试试,可能解码通道问题

解码芯片是三洋的LA7688B,网上可以查到资料,正准备跟一下信号通道。
显示屏驱动部分有2块芯片,CM7021L4和RB5P0020,资料无法查到,无从下手。如果有显示屏代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普通LCD显示器 接口飞线 代换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