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K4000-55ZJ la-c611p此机不按常理出牌修到懵

楼主(2018-12-04):
接修一台二修的acer K4000-55ZJ  板号la-c611p,不触发无待机3.3V5V,测量+3VLDO短路,EC-KB9022短路订EC芯片换上后出5V无3V不触发.维修走了很多弯路..........此处省略1000字.

最后说结果:这板不放CMOS电池不触发,待机正常只出5V不出3.3V,触发后才出3.3V.因为没放CMOS电池不触发,不触发又去查3.3V,结果就懵X了,上家应该就是死在这里了.

网友:
这种套路容易蒙圈

网友:
原来是amd芯片组不放小电池会出问题,现在换成intel了,bios电池没有电连触发都不触发,所以以后修板子先量电池电压

网友:
维修新思路以后维修机子又得多干一件事情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还有这种套路,怎么搞的和MSI的台板一样,大爷的小电池没电就不触发了

网友A:
AMD最多这种奇离古怪的小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很简单,反而我们自己有时候想复杂了而已,。

网友:
现在的机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像ME不对也触发不了,

网友:
原来这机不放cmos电源不触发的,不知道真的会走弯路!

网友:
待机出3.3不出5V的见过不少,只出5V不出3.3V的头一次见,不知道是哪个傻X设计的电路

网友:
这就是我修那台机子,被你捡到咸鱼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奇葩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小白 学习了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感谢分享,走能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最多这种奇离古怪的小问题...

这个不是AMD,是6200的。I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