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什么,你们修好几块坏主板了呢?

楼主(2018-12-04):
比如把点不亮的主板修好,这技术好像非常难啊

网友:
这要是要看问题,还有价值去修的

网友A:
新人   在努力从基础学习中·········

网友B:
难得不会,会的不难,你让我修车,真的好难。         你让我修电脑,别的不说,测量元件还是会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行维修不是师傅带就能带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   在努力从基础学习中·········

你学维修多久了啊:)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C:
把好的板子修坏更难(表面无伤不拆件不搞坏BIOS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好的板子修坏更难(表面无伤不拆件不搞坏BIOS )

桥搞下来,植球的时候少值几个珠子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好的板子修坏更难(表面无伤不拆件不搞坏BIOS )

找两个内层线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好的板子修坏更难(表面无伤不拆件不搞坏BIOS )

找几条内层线烧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桥搞下来,植球的时候少值几个珠子

真的傻  拿点锡球 压扁 塞进桥里面  还要值桥?  丢几个球进去 让他开机就短路 又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傻  拿点锡球 压扁 塞进桥里面  还要值桥?  丢几个球进去 让他开机就短路 又看不出来

桥要是烧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真的傻  拿点锡球 压扁 塞进桥里面  还要值桥?  丢几个球进去 让他开机就短路 又看不出来

那人说的是 把好的修坏 让人看不出来 首先结果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人说的是 把好的修坏 让人看不出来 首先结果就是坏了

丢锡球 谁看得出来 烧了之后才知道

网友:
做维修就跟打太极一样,易学不易精,主要还是自己积累

网友:
我修坏很多  经常干这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好的板子修坏更难(表面无伤不拆件不搞坏BIOS )

桥搞下来,植球的时候少值几个珠子  不用少值珠子就有可能不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得不会,会的不难,你让我修车,真的好难。         你让我修电脑,别的不说,测量元件还是会的。    但 ...

你是学电子出身么?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主板一般有几层电路?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