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E主板跑码3b通病

楼主(2018-12-04):
华硕H61-E主板跑码3b通病,问题就是CPU左上方的8脚小芝麻管子PU17直接拆掉,直接跑过,机器点亮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的呀,这个不是通病很久了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以后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搞就是了

网友:
这个地确是通病

网友:
这主板够脏的 楼主不清理的吗?cpu供电芯片的电阻都有腐蚀的了 ,这超频芯片虽然容易坏,但是也不排除是不是加热了腐蚀电阻才好的

网友:
这样直接拆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标红色的信号出现了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一个数模转换器芯片吧.

网友:
貌似有一些板子cpu供电管理芯片旁边这个小八脚是控制cpu  vid的吧乱拆不会烧u吗

网友:
两个总线信号,测内存238脚和128脚可以知道

网友(2019-05-16):
不错,这个非常好,一针见血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