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 NM-A031 Red 1.0触发0.024 故障记录日志1

楼主(2018-12-04):
第一次发贴,照片没拍,因为没打算发的。这次故障比较特殊,故记录下来。
言归正传,拿到同行的板,待机有微短,摸待机芯片发烫,查条件,发现开启信号只有0.几V,具体多少忘了。

追查来源,

经过一番测量PD401的1脚有3.3v,2脚只有0.几V,这上面能影响的也就只有PC423,拆掉它开启信号正常了,3V 5V也出来了。接着就触发开机,结果电流只有0.024A,然后就各种查EC,桥的工作条。发现EC有PBTN_OUT#到桥,但桥未发送PM_SLP_S4#,PM_SLP_S3#到EC

难道是桥问题,本着先易后难的方针,刷个EC先。结果还是一样0.024,这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习惯性操作,备份了EC。我刷的EC是迅维里下的。到现在我还是不想动桥,因为我买了五个新的空白EC。接着换个空的上去,心想插上电看看,结果通电就是0.163的电流,量3V 5V都只有0.几V,看来这EC不行,马上换个,再试通电正常了,马上又上我的809H在线刷了,刷的还是下载的那个。触发电流一路上去,联想LOGO出来了,但马上黑了,电流停在1.01A,外接键盘前面还能有反应,后面就像死机了一样。这心想既然确实换EC修好的,那应该问题还出在EC,于是乎把我备份的EC再刷进去,刷刷的就亮机了。

网友:
这个IT8586E的EC买的新的也会有蛮多有问题的。顺便附上我备份的EC

y430p NM-A031 EC IT8586E.zip

网友A: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多多习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是带程序的,我是在线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