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G41T-CM3 1.0 自动上电

楼主(2018-12-04):
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不跑码,然后按下开关跑码亮机,关机后电风扇还在转。求助

网友A:
                 先换io吧,可能性比较大点

网友:
已经换俩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io吧,可能性比较大点

修好了是这个PAM4500A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