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4X进水屏幕不亮,屏幕发暗

楼主(2018-12-04):
一台红米手机可以开机,可以触摸,就是屏幕不亮,有两个元器件烧了

网友:
背光升压电感么

网友:
那个线圈换了个新的
二极管也烧了,是不是需要换个一模一样的?
二极管上面的那个元器件也烧了,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A:
你进淘宝搜红米背光升压线圈,有些有4x的,有局部原理图和零件位置图,买个四件套回来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进淘宝搜红米背光升压线圈,有些有4x的,有局部原理图和零件位置图,买个四件套回来换上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康师傅

网友A:
我也是自学,这个故障碰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自学,这个故障碰过几次

我是第一次碰到,没有图纸也搞不清楚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