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 无送话 送话杂音

楼主(2018-12-05):
小米4 更换外屏。客户说上次换过主板以后就出现了不送话现象。
本着负责的态度对客户报了换屏的价,接手。换屏后手机一切正常,单单不送话。
直接更换尾插排线。更换完成以后,故障依旧。
判定主板有问题 取出主板 观测尾插脚没有发现断裂现象。其他元器件也完好没有缺失。
打开电子图,发现送话这块除了几个电容电阻,然后就直连U700底部。

既然不是尾插问题 差不多就是U700虚焊咯。上架开盖加焊

加焊好以后发现还是不送话...又怀疑是不是没加焊好 或者损坏了?
立马,拆了一个U700,植锡换上.......还是一样不送话...
这时才发觉比较麻烦了。
又回头看了下图纸。还是测测供电这块吧....测完供电正常。
就那几个点,电容损坏了?又没有明显缺角什么的,又不是尾插,又不是U700。
回头又看了下座子的底部,确定焊接完好。
忽然想到看看座子触点.....

尼玛...37脚居然内陷到座子内部
用手术刀头轻轻挑出。

装机,故障排除....

至此,以后还是要先从简单的开始仔细排查。
不能单单靠经验和感觉。

网友A:
老大,请教一下什么是u700,37脚又是什么?这些哪里能学到啊?

网友B:
图纸和点位哪里找到的?修手机如果有图纸更好搞,比电脑好搞些,就是手工要到位。

网友:
猎人有这图纸吗?

网友:
安卓机器的高通方案、三星方案、华为方案、MTK方案等,希望迅维培训机构跟进出系统性教程,出远程教程才行。

网友:
哪里搞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请教一下什么是u700,37脚又是什么?这些哪里能学到啊?

图纸上有........脚位跟图纸是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和点位哪里找到的?修手机如果有图纸更好搞,比电脑好搞些,就是手工要到位。

论坛都有的 然后我就没有上传 需要搜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图纸和点位哪里找到的?

网友D:
楼主好身手,就是走弯路了。曲线救国,哈哈哈。本来就应该先检查座子的嘛。

网友:
有些东西没图纸确实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和点位哪里找到的?

论坛出的那个查询的就有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身手,就是走弯路了。曲线救国,哈哈哈。本来就应该先检查座子的嘛。

哎  本来看了的 ...大体看了下 没缺不掉 就没注意....后来查才找到送话脚

网友E:
小米4的座子很容易出问题,换屏的时候经常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4的座子很容易出问题,换屏的时候经常出现!!!

其实只要注意下  扣排线的时候从座子左侧或右侧开始扣好一点  从前端扣就容易掉脚

网友(2019-01-06):
应该先易后难的  经验有时也会误导人判断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