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P4-PFC电源维修求思路

楼主(2018-12-05):
有一台长城老电源,负载能力下降,在Q8300处理器平台不能启动,拔下12V四孔插头主板风扇转动,该电源换在P4平台能启动。拆电源查看大电容电压不平衡,有一个150K电阻失效,换后300V电压恢复正常。可是负载能力依然不行。经检测发现7500的8脚电压不到0.4V,11脚正常。而且能听到轻微的芯片哼哼音。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先从哪里下手,我的意思是先更换7500还是先检测那个1815三极管或1K和2.7K电阻。谢谢。

网友:
应该先更换7500,芯片坏的相对多一点

网友:
先换大芯片快速排除也可行吧

网友:
平衡电阻失效,大电容 容量没问题?

网友:
嘿嘿各位的回答都不对,我最近已经不大干维修,有些东西忘记啦,这种电源我14年就修过,而且故障相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那个帖子,这次依旧是2.7K电阻失效,问题已解决。

网友:
2.7K电阻和C1815容易坏,均压电阻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