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CPU 植珠

楼主(2018-12-05):
请问大神些  现在的CPU  植珠  你们 用锡珠还是用锡浆啊  我这个SR0DR   用0.35 的珠子   真不好做了    老是失败 我  感觉还是用锡浆 试试  大神们说说    锡珠 老是沾钢网上   不好做了啊

网友A:
网不行,可以找tb定做。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不行,可以找tb定做。60左右

一个60  还是多少张 60  我才买的  505 片 那个199元呢

网友:
有没有人用锡浆 做过出来说说   你们都怎么植珠的?

网友B:
不做这个,费时费力没价值

网友C:
做过一次,没成功。。。。。。。。。。

网友:
多练几次吧 就用锡珠做 熟能生巧 加油

网友D:
cpu都是用0.4的球吧

网友:
我都是用0.3的珠子做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做这个,费时费力没价值

买个新U太贵了啊,只有重新植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一次,没成功。。。。。。。。。。

我这个 估计也恼火我   去找个锡浆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都是用0.4的球吧

我这个网子上  写的0.35  这个 真不好做了

网友E:
楼主是纯手工植锡吗?用到植锡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纯手工植锡吗?用到植锡台了吗!!

以前买了个植株台  用的少  这次买的直接加热的

网友:
应该还是钢网不好用把  买个好点的钢网

网友:
       不好值        钢网孔有些有    偏差

网友:
手工不过关啊  很好值啊   多练就好了

网友F:
还是钢网做   0.35的还行  多多练习   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是钢网做   0.35的还行  多多练习   时间长了就好了

我刚刚去找个修手机的 3分钟搞定   锡浆  很快

网友H:
锡珠吧,这种要是要锡浆估计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锡珠吧,这种要是要锡浆估计更麻烦。。。

我用0.35 的珠子根本   就没有办法植珠   锡珠全卡在钢网上,后来我 在修手机朋友哪  叫他帮忙植珠  锡浆   3分钟搞定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笔记本CPU  为什么给移到板卡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刚刚去找个修手机的 3分钟搞定   锡浆  很快

CPU要是不变形,肯定很好,要是变形了可能会有点焊不上

网友:
CPU太贵了,还没干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