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650ti显卡通病

楼主(2018-12-05):
关于索泰650ti显卡各供电都有而显卡时亮时不亮的问题大多多都是显存M1有问题换掉M1问题就能解决,拆掉M1开机可以直接点亮显卡只是会花屏重新上个同型号的显存就可以了。个人认为可能是索泰的这卡供电电压比其他同型号显卡高导致的

网友:
它这个显存有散热吗?

网友A:
怎么检测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高手    怎么检测到 显存问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显存有散热吗?                                                                                 ...

没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检测是不是显存问题?

这个凭经验,我也没有显存检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