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1U不触发。

楼主(2018-12-05):
没有点位和图纸,ec条件查完了,桥的不知道怎么查,来位大佬支个招。

网友A:
什么板子。CPU焊在上面的?

网友:
这情况我一般是直接上淘宝交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CPU焊在上面的?

k401uqk 二合一的cpu 集成的

网友:
加焊下cpu看看呢。
。。。。   不行就重新直球

网友B:
查一下桥的待机啊   ec查完了没问题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桥的待机啊   ec查完了没问题的话

问题就是没点位图纸找不到位置。。。

网友C:
看下EC 如果和K42J EC一样或差不多,可以参考K42J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EC 如果和K42J EC一样或差不多,可以参考K42J

这款的ec只能参考kb926qf来修,待机供电在67脚,ec都没有资料

网友:
一般也就rtc出问题多,顺着电池量下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桥的待机啊   ec查完了没问题的话

怎么会没有了肯定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