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68G不充电

楼主(2018-12-05):
DELL 机子 P68G 板号是DA0AM8MB8D0  故障为认得到电池不充电 找不到图纸 只找到了充电芯片 24777的PDF图
基本电压都量过了 想请教一下修过这个芯片的朋友17脚是多少V电压?  我是对着联想LA-A910P图纸参考的  图上是连到电池的  但这台机子跑线是直接到EC的

网友:
话说,充电电压有吗?不会是有电压无电流吧,你可以加焊一下ec,前几天有个机器,有电压无电流不充电,充电芯片条件都正常,充电芯片换了,充电管换了,电池换了,基本全换完了,结果加焊下ec电流出来了

网友:
充电问题修了那么多总结下来就几种问题,隔离管充电管击穿和软击穿,芯片本身芯片供电电阻和芯片周边电阻因氧化问题大多是低阻电阻,电池,电池检测电阻。EC和BIOS问题坏的基本没遇过。

网友:
追错线了  17脚断线 接上就好了。。。。。。。。。。。。。。。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评论都是经验,老师傅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啊

网友A:
这乌龙闹得,跑线就是容易跑乱,跑着跑着眼一花就跑偏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乌龙闹得,跑线就是容易跑乱,跑着跑着眼一花就跑偏 了

没图纸 没点位  只能找芯片PDF看了。。。。。。。。。。。。。。。。。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就靠一个芯片手册修机器,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