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无触摸

楼主(2018-12-05):
顾客描述:
手机摔了一下就触摸不了了!
手机到手,测试确实无触摸!

拆机发现,CPU降温罩已经脱落,看了摔的不轻啊!

取下主板,直风风枪,温度480,风量50,用时15秒,拿下触摸芯片,焊盘托锡,发现焊盘掉空点!
芯片托锡重植锡,焊回主板,加松香附近也加焊一下!
装机测试,触摸OK,故障解决!
其他功能测试,无异常,到此维修结束!发货!

网友A:
空点还要植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点还要植锡吗

芯片植锡是一起植锡的啊,不可能植锡完去挑掉芯片上的空点吧!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480的温度,大哥你没搞错吧

网友:
480我有点怕掌握不好时间  我都是338吹的

网友B:
这线飞的  很漂亮!!! 干净利落!!

网友C:
用的5mm的风嘴吗?

网友C:
我用850A+,不用开那么高的温度,取下来用不了1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5mm的风嘴吗?

嗯!最小的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850A+,不用开那么高的温度,取下来用不了15秒

这几天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飞的  很漂亮!!! 干净利落!!

:daxiao:掉漆,补绿油…………!

网友:
我用360度,高了控制不了

网友D:
请问老司机用的是什么工具。具体的烙铁,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司机用的是什么工具。具体的烙铁,风枪?

老司机算不上!今晚发帖子给你看一下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