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8473 I5 独显GT-540M 版号:10308-1M 开机0.4A不出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8-12-05):
同行拿来的机子说是不开机,拆机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0.4几不动,这种明显缺压啊,经测试发现只有CPU供电没出。论坛逛了一圈没找到图纸,淘宝问了也没有,论坛有这案例没解决(宏基10308-1m不出CPU供电求助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0395-1-1.html(出处: 迅维网))

                                                                BIOS就排除了,只好硬修了。借鉴该帖CPU控制芯片图挨个测条件,没发现啥毛病。玻璃复合管也不敢大动,加焊无果。

示波器抓下PWM波形,发现芯片有工作,很快保护了。

继续抓复合管条件发现PU4202(VT1317SF)芯片供电脚AVDD有小幅度跳动,跑线路来到PR4211,测量该电阻阻值有十多K。因为上图看不到阻值多大,直接对比PU4203实际测得为2欧,直接料板找个装上去直接冒烟,什么情况。其实大家不难发现PC4215有明显腐蚀,打值微短,观察有明显裂痕。一起换掉故障解决,收工。。。。。。。。。。。

此机故障很明显,都是因为D壳上的软垫反应强酸附着在电子元器件上长时间导致。在此装机之前记得弄掉软垫(也不知道叫啥,就先这样叫吧)

原机备份BIOS附上,ACER 宏基8473 MS2333芯片组:i5独显八个显存桥BIOS 和EC BIOS好板备份 ,测试正常,放心下载!
主板型号是:10308-1M BAD40-HR MB 48.4NP1.01M桥型号是:BD82HM65 显卡型号是:N12P-GS-A1绝对OK !

U6001 BIOS 芯片型号:25Q32BV  BIOS 文件大小:4MB
ACER TravelMate 8473 I5 独显GT-540M 版号:10308-1M BAD40-HR MB 48.4NP01.01M

网友:
嗯,这个垫子和还有一种贴纸都会有问题。

网友:
受教了,原来这种软垫还会有腐蚀,下次得留心了!

网友:
通病要加分      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学习

网友:
这东西在南方是一个大隐患,容易吸潮湿,电容最怕这东西,出厂主要是为了防止风扇吸灰。在北方这种故障不太出。

网友:
最后这分析很在理啊,感谢南方友人分享

网友:
原来出于保护主板的黑色海绵也会成为损坏主板的元凶

网友:
学习了,这海绵也不是好玩意儿。

网友:
主板的黑色海绵也会成为损坏主板的元凶 南方确实多

网友:
给力 软垫还有这种腐蚀效果。。。。。。

网友:
分析得很仔细,要是功底不实,这机修不好。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 没图纸真的 是非常不好找故障 除了大短路那种

网友(2020-07-08):
看了LZ的帖子,的确是这个问题,不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