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IH81M主板开机不显

楼主(2018-12-05):
我有个联想台式机用的H81主板集显,开机CPU风扇转黑屏不显示,拔掉内存后开机CPU风扇也转还是黑屏但是会有三短一长的报警声音,换了内存插槽和内存故障依旧,插了独立显卡故障依旧,CMOS电池放电(有3V电压)后故障依旧,拔掉内存上内存阻值卡,SPD3.3V有,内存VCC供电1.5V有,内存VTT0.75V电压有,内存总线SCL和SDA均有3.3v电压,CMOS跳冒有3V电压,PCIE待机3.3V有,复位3.3V有,PCIE时钟3.3V也有,上诊断测试仪显示内存不过,内存插槽附近MOS管打值正常,主板VGA打值(1 2 3脚均为42、行场均为60),请问下一步该如何检修?

网友A:
先换个CPU试试,然后刷个bios试试啊 ,有可能就好了哦,

网友:
bios可能性更大一些的,

网友B:
先不要冲动。先打一下SMBUS两条系统管理总线阻值一定要一模一样。一样的话换个CPU再不行就刷BIOS。8系列的内存是属于CPU管的。

网友:
跑码没有,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网友:
各位大佬,换了CPU还是故障依旧,一通电CPU风扇转不显示 拔内存也不显示但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冲动。先打一下SMBUS两条系统管理总线阻值一定要一模一样。一样的话换个CPU再不行就刷BIOS。8系列的 ...

内存阻止卡上的系统管理总线 SMBDATA和 SMBCLK测了阻值,都是776,换了个CPU故障依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CPU试试,然后刷个bios试试啊 ,有可能就好了哦,

换了CPU不管用啊,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想下载BIOS更新主板,联想官方网站只有IH81M主板驱动,不提供BIOS下载,怎么办?

网友C:
网站上有吧,版号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站上有吧,版号搜索下

台式机型号: 启天M4500-N000
主板型号:ih81M

官方网站只有主板驱动下载,不提供BIOS下载。

网友D:
官方网站只有主板驱动下载,不提供BIOS下载。 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网站只有主板驱动下载,不提供BIOS下载。 这个怎么办啊?

去淘宝买。或者去联想 香港网站。

网友D:
迅维下载下来bin文件了,用编程器直接刷进主板BIOS芯片就可以了么?  要不要找ME文件进行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下载下来bin文件了,用编程器直接刷进主板BIOS芯片就可以了么?  要不要找ME文件进行合成?

bin文件可以直接刷。是分离之后的。

网友E:
我有bios但是刷了也是一样  我的故障是  10次有4次是开不了机的  只要能开机一切都正常

这是官方的正确的BIOS  http://driverdl.lenovo.com.cn/think/download/driver/18756/BIOS-fcjy90usa.exe

主板型号是:ih81m ver1.0  的官方最新bios

网友:
联想这垃圾电脑问题就是多     谁能秒杀 我这种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的问题?

网友:
少个信号好电平,V星代工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bios但是刷了也是一样  我的故障是  10次有4次是开不了机的  只要能开机一切都正常

这是官方的正确 ...

厉害,这都能找到,我按台式机型号搜索出来只有主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