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海尔 w1048 plus win8.1系统

楼主(2018-12-05):
开机进入系统后会特别卡,双击鼠标左键右侧导航栏自动出现,关键是已在系统设置关闭了向右滑导航栏显现设置…经常无故卡死…电脑没法用…想重装系统…求大神能给个原装系统并能给个教程…感谢

网友A:
win8.1 中文家庭版,win10 中文家庭版    都可以。

网友:
这个没装过,直接用GHOST的不行么,实在不行就用安装版的,再次声明,我也没遇到过这个,只是问问

网友:
系统没什么原装不原装的

网友:
只是启动引导稍有不同,其它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8.1 中文家庭版,win10 中文家庭版    都可以。

谢谢,昨天找到恢复出厂设置了,但恢复出厂设置好像右侧导航栏依旧会自动跳出来,关都关不掉

网友:
关注我发布的贴子,会有你需要的系统

你的机子如果支持WIN7就下载安装WIN7,如果不支持就直接安装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