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开机画面卡LOGO (6A638机芯板)曲折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05):
海尔开机画面卡LOGO (6A638机芯板)曲折故障维修案例

接修一台海尔6A638机芯板,故障是海尔开机画面卡LOGO,过程比较曲折,但是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学到不少知识,我把这个经历分享出来,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型号:LE48AL88G31

串号:DH1WE1M2001

板号:0091802118-V2.0

屏号:LSC480HN10-J01

当时接到此机,故障为卡LOGO,出现海尔开机画面卡死,心里有点小窃喜,以为又要捡到漏了,直接查外壳的串号,找到软件,按升级说明开始升级,先说升级方法:

  直接下载升级包至U盘,按操作说明升级,结果毫无反应,更换U盘还是不行,回头检查升级包的升级文件,命名和说明里的也一样,再次更换不同版本的软件,均无法进入升级状态,本机无VGA接口,不能不拆机的看到打印信息,看来不能偷赖了,拆机,看到主板还是比较简单的。

  先测下硬件的大概工作状态吧,有手册就是方便。

  按手册测量机芯所有供电均在正常范围之内,由于没有VGA端口,只得飞线看打印,将GND、TX、RX从809F的转接板焊接到主板同轴插口上面的白色插口的对应线上,如图:

  设置好线序,打印出现,可是,显示的是串口关闭,维修进入僵局,询问朋友得知,市面上很大一部份6A638芯片方案为加密方案,如果写引导时需要解密ID的话,就是加密了。

  对于没修过加密方案的我,顿时有种想放弃的感觉,维修起来心里很是没谱,再来看下整板。

此板为单EMMC,内置DDR的638主控方案,加密两个字压在头上,感觉压力倍增,不过板子也看起来简化了许多,咨询朋友正好也修到此机,且已成功修复,顿时让我看到了不少的希望!

请教得知,他最后更换了主控后修复,有这板的在线引导文件,可以用809H直接写入引导,并且交流了写入心得,顿时让我看到曙光!

其他朋友有说EMMC坏的,有说主控坏的,由于手头没有主控,只得先折腾EMMC。

有了引导程序,并且有了809H直接写入引导的教程,就先用直接写入的方法,因为厂家给的写入方法总是很麻烦,直接使用809H的引导直写功能免去了这些麻烦。

  按照点位图连接飞线:

  顺利的写入引导,此时机器已进入串口打开状态。

  并提示插入U盘升级包。

插入U盘升级文件,按按键操作,仍不能升级,询问师傅们,可以进入控制台输入命令强制升级。

没玩过控制台,第一次操作:设置好809F的串口线序,然后保存,关闭809F界面,打开SecureCRT超级终端,设置好软件,板子上电,然后有打印出现。

再次断电,按着回车键上电,不能进入控制台,心想第一次玩会不会是技术问题,但是仔细查过所有细节,均未发现问题,咨询iFix团队罗师傅,师傅说引导自身问题和芯片问题都有可能,引导之前也写过了,排除引导剩下的就是芯片自身问题了。

再一次用809F按照厂家方式刷写引导,过程就不写了,稍后包里有教程,下图是升级界面。

能正常写入,说明此板没有被加密,写入后开机故障不变,还是不能进入控制台,罗师傅说主控挂了,直接更换,但是我心里没数,用户又急着用,只有先换板解决,此板做为历史遗留问题,从去年放到了今天,晚上活不多,看到此板,正好芯片也发了回来,不修好不甘心啊,开工。

悲催的经过也就此开始!

首先开始更换主控芯片,实践证明,BGA返修台焊接带引脚的芯片也是很爽的,上焊油,上焊台,拿下芯片,找到放638的盒子,拿出大个芯片,再上返修台,顺利装上,拿放大镜查引脚焊点时突然感觉型号咋不对了呢?

  蒙圈了,把6M181给焊上去了,没细看,都有一个大M,有种想扇脸的冲动啊,不知道你们搞过这种乌龙没!我也是个人才啊!呵呵!再来,再拆,再装!

  装机后连接809F,设好线序,打印没了……  调整线序,开关809软件,还是木有,心里那个气愤啊,晚上拿出板子的时候,咋不先试下机,先看下打印有没有呢?现在是不是故障又扩大了?测板子所有供电正常,晶振也有正常的频率工作,难道是换上的芯片是次品?心里开始骂那些无良商家,是不是又给我翻新货了,中了再来一片奖?再来,再拆,再装,再来一片!打印还是没出现,难道两片都是坏的?不应该啊,芯片看着像是全新的,就因为换芯片之前没先试下机,导至现在故障点难辩了,路越走越远的节凑啊!重新捋一下,我这个F有时不出打印,难道赶上了?先不看打印,直接设下线序,在线写引导试下,一试竟然能成功写入!难道F出问题了?那就上H。

  制作一个试机线,焊好连机,打印顺利出现,但是又出现BIST0-FAIL,内存又出问题了,可这内存是集成的啊,先不管了,先把F的问题解决,要不然以后还要走弯路,上论坛找解决方案,自检!

  有师傅发过贴,和我的问题相似,按上面的方法,自检不通过,换条数据线和电脑端口,自检顺利通过,看来是电脑端口问题,我还是太懒了,早点做个H的连接线,用H也试一下,就没这么多事了,F困扰问题也解决了,有时不联机就是电脑端口问题。

  心情大好,再回过头修板,还用F联机,打印这次终于出现,这个弯绕的有点大了,现在开始解决BIST0-FAIL的问题,这问题比外挂DDR的容易,外挂的还要查排阻,对地测阻值啥 的,这个内置DDR简单多了,要么主控问题,要么是没焊好,全部把脚重新细心的加焊一次,再次开机。

  让人泪奔的场面终于出现了,是焊接出了问题,导至DDR内存不通过,冤枉了芯片商家。打开SecureCRT软件,开机自动进入控制台。

  激动的命令都输错了……插上带固件的U 盘,输“cu”。

出了一大串的字符,然后没信了,唉哟我C!又泼一盆冷水啊!再次请教罗师傅,师傅说,要么升级包名字不对,要么是用错包了,升级包是串号找出来的,不会不对啊,但是仔细查看控制台上的需要的升级文件的名字,和U盘里的还真有点区别,师傅说这可能是引导不同导致的!

打印信息提示文件名:

  U盘升级包文件名:

  强制修改U盘里的升级文件名跟打印信息提示的一致,再次输入小写的“cu”后回车,这次终于顺利的升级,U盘灯也终于开始有节凑的闪烁,几分钟后完成,画面终于出现,联网接信号均正常工作!

  连上网络后在系统更新里,点更新,顺利更新,至此算是终于修好!

  总结:以后修板要胆大,心细,不要怕烦,不能老犯些低级错误,不能偷懒!偷懒坏事啊!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装备不错,有f,有h,还有lvds测试仪

网友:
楼主好技术!装备也是杠杠的,那个示波器和主板测试仪分别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真他妈牛逼啊,还我的话只能干瞪眼。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复#

网友:
楼主设备齐全,技术超前,应该精华贴

网友(2019-01-14):
佩服你居然芯片可以搞错了,大哥牛逼

网友:
确定mstar芯片是否加密,看中间字段有没有-8;有-8为加密IC

网友:
海尔开机画面卡LOGO 曲折故障维修,虽然维修过程曲折,但收获不少。

网友:
这些工具现在都是标配了啊 少一件就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