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S3P。循环跑码C1-C3-01-02-07

楼主(2018-12-05):
故障现象触发跑码C1-C3-01-02-07然后重启循环跑这个码。.所有供电都正常。PCIE-PCI上面测时钟也有。

之前碰到过跑07重启的一般是IO的时钟问题。所以直接测

78脚1.6V,80脚2.5V。(一开始以为正常,修好后发现并不对)

既然IO时钟正常那就直接换IO,结果换完IO还是一样的现象。

然后就是一顿瞎几把操作,拆串口拆网卡,声卡。

还是一样,那天下午有点忙就丢一边了。

今天比较闲继续拿出来研究一下,心里还是觉得IO时钟问题,有电压并不一定时钟就正常,于是拆掉IO跑线。78脚跑线跑到CPU里面,没断线。
跑80脚的时候终于发现问题,有一小段线路颜色偏深但是漆并没有掉,所以很难看出来。打值两端不通果断刮开线路。飞线接上。

再通电测78脚,1.6v..80脚变成了1.4V。

跑码也终于过了07,跑到E5亮机。

装回声卡网卡芯片。进PE测试半小时正常。

网友A:
这个板子修的厉害!我想问问你跑多长时间跑出来的

网友B: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IO没好就丢掉了。。。我要去找一下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IO没好就丢掉了。。。我要去找一下还有没有。。。。

哈哈,希望你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修的厉害!我想问问你跑多长时间跑出来的

跑了半个多小时吧。

网友:
牛,有电压一般就认为正常了,这还能跑线出来,功夫确实好!

网友:
厉害了  我要是遇到这情况  就要换板了

网友: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要是我修的话,桥坏了

网友:
跑线这种事情基本不想干,看来没修好的都是断线的

网友:
跑线是个累活,楼主很有耐心,理论知识也很扎实.

网友:
根在理论,妙在细心,真的很好,赞!

网友:
很久都没有跑线了,都想找图纸点位,不然都很想让他睡大觉了。

网友:
请问80脚是什么功能居然跑到CPU里面处了?

网友:
我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屏,都是有根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