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笔记本装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8-12-05):
联想E450,板号NM-A211 1.0。单用适配器开机,装电池不开机,电池换过故障一样,后来刷BIOS,换充电ic一样,注意,这里电池的数据阻值不一样是正常的,分别是613和560,挨着供电的是613,然后发现有台一样的机子,于是换对换ec就好了,然后把好ec的程序备份,
再刷入不正常的ec里,
故障解决了,是ec的程序坏了导致的装电池不开机。现在把ec程序和BIOS发出来,还有图纸的,一起发了。不过BIOS别人动过,不知道刷的是开机快的还是原来的,有可能会亮机慢,但是ec的程序是正常的,不会导致亮机慢的问题。

网友A:
可以了 能找到EC的程序

网友B:
换对换ec就好 现在EC也不正经了,老捣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 能找到EC的程序

也是运气好,有台一样的机子,嘿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对换ec就好 现在EC也不正经了,老捣蛋

是啊,ec带程序最麻烦了,有时候还找不到正常的程序。

网友C:
我遇到两台ec导致的充不满电的问题了,都是充到60就不充了

网友D:
EC有资料的、可以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有资料的、可以直接刷。。。。。。。。。。

我不知道在主板上怎么刷,就只好用座子刷了。嘿嘿

网友E:
这个座子是不是焊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F:
跟我一样的编程器,转接板我之前也是这个,焊过几次那焊盘就烂了,5块钱的东西确实不咋地,后来我买了个40的,一样的转接板,上面焊了FPC座子,还有几套排线,在线刷,很方便快捷。

网友G:
怎么不在线刷写呢,你那个RT809H支持的。

网友G:
自己焊的,在那焊盘焊不能搞几下。

网友:
发现了没有啊  bios里面其实是有ec的模块的   按说只要bios是没有问题的  开机后  bios会回写ec吧?好像是128kb大小

网友:
像这种带程序的EC真的是很讨厌,,

网友:
好修友,电池微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不在线刷写呢,你那个RT809H支持的。

额,在线刷不是还要飞线吗,所以就直接拆了方便。反正都拆了对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焊的,在那焊盘焊不能搞几下。

我这个板上面还没有焊接口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我一样的编程器,转接板我之前也是这个,焊过几次那焊盘就烂了,5块钱的东西确实不咋地,后来我买了个40 ...

哦,还没有焊接口,所以就这样修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座子是不是焊几次就不行了

我焊了6次了,现在感觉还好,不知道后面会不会,但是看这个做工感觉也用不了多久,嘿嘿。

网友:
是啊,ec带程序最麻烦了,有时候还找不到正常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两台ec导致的充不满电的问题了,都是充到60就不充了

是不是没有装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里面有保护电池模式,就会充到60就补充电了,改成电池充满就好了。

网友:
看下是EC识别错误还是充电芯片的控制管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心难修 动不动就BIOS有问题

网友:
                 带 程序EC也是个麻烦。

网友:
有料板就方便了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这个是电池微码问题 官方也补丁修复

网友:
这个EC程序收藏了,这个资料不错

网友:
维修经念真的很重要,光有理论还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