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4752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12-05):
收到一同行发过来的机器,不定时掉电,  凭经验,先换掉3V 5V电容,无果。 换CPU供电电容依旧,后来加几个电容也依旧, 想了想,是不是保护隔离管问题,在掉电瞬间,19V 供电也非常稳定!, 维修进入了迷茫状态。后来返现南桥反面进水了, RN2104 排阻有氧化,先开机测量,果然发现这个3V复位电 压不稳定,一会儿2.8 一会儿3.0 ,换掉这个排阻,故障修复!!!!

网友:
3V复位电 一会2.8 一会3.0  如果不是进液,估计一般这类故障 想不到这个电压

网友:
这类故障最折磨人了,好在有进水痕迹好确认

网友:
是啊,差点放弃

网友:
有的软故障确实很头疼,这个幸好发现进水了

网友:
零点的很高呀。。。。。。。。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我有一块 不出CPU电压 修了好久了没修好  太蛋疼了

网友:
如果没有外观问题就不好追查了,修电脑还是要细心。

网友:
掉电的真不好修。

网友:
不是掉电不好修而是怕这样不稳定的情况,运气不好真能搞死人,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了几个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老司机,一看就是位老手。

网友:
不稳定要测很久,翻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