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不触发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8-12-05):
dell 5470 已经修到第三个了。都是有待机不触发,然后用万用表点击键盘接口第29脚。就可以开机了。这种情况通常是键盘的开机键坏了。可以换键盘。也可以自己直接接一个开关。个人喜好了。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过,就是直接搞一个开关在外面呢,

网友:
改一个开关到里面也可以 不影响美观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块板子,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不知道怎么搞。我是小白!

网友:
这个键盘我换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过,就是直接搞一个开关在外面呢,

接外面。这个有点。。。。。我是接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