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650求助

楼主(2018-12-05):
客户送修一个索泰GTX650显卡维修,故障是不亮。 通电测于发现GPU ,内存,接口供电都没有。 于是先修出了GPU供电,。 接着又修出了接口供电1.2V,最后发现一个五脚芯片,其中三个脚电压是3V,而输出却只有0.9V,感觉不对。 但又不知道具体电压是多少,求助,有谁有同样的卡,可以帮着测一下吗?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啊,这种卡修的人很少啊

网友:
这个是门电路芯片,通常用于显卡复位激活或供电时序控制。你这块卡上出现的位置应该是复位用的。1脚供电脚3.3 v.    4脚GND,当2脚和3脚同为高电平时(通常在2.5以上)5脚输出高电平给核心2脚或3脚有一个或同为低电平则5脚也输出低电平

网友:
门电路芯片,通常用于显卡复位激活或供电时序控制 可以直接3.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