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白苹果反复重启没修好

楼主(2018-12-05):
接一台6S白苹果反复重启,因为技术一般,先刷机看看,刷机报错4013,,机子外观有变形,拆机主板没修过很干净,怀疑是硬盘问题,拆下重装,刷机通过开机正常,以为好了,可没过几分钟就死机了,按开机键又反复重启了,用手试着压CPU开机又好了,问下大家是不是CPU虚了,没修过CPU不知道成功机率高不

网友:
值得研究一下 没有把握可别乱动啊

网友:
基带电源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