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台6S联电脑没反应但是能充电 还有电池电量显示等奇诡问题

楼主(2018-12-05):
各位大师 我接了一台6s 故障是手机有时候突然重启 重启后 电量由之前的50掉到10  或是 有时候手动重启也是这样 开始怀疑电池问题 换了 几个 电池依然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 连电脑没反应 但是可以充电 换了U2 充电IC还是不行 还是突然掉电 电量检测线路都查了 正常 找不到哪里的问题  还有一点这个6S开机电流非常小 到完全开机 电流没超过600毫安

网友:
看看6s 电池座子 中间的信号接触点用尖镊子拔出来 接触好点试试看

网友:
传说中的掉电,你去查查这个方向

网友:
不会修手机呢

网友:
同意一楼的看法  检查电池座子

网友:
开机全程电流都没过600?搜网进网电流都超过600了吧

网友:
单板开机看电流,

网友:
这个有意思,看看有高手解决了不?

网友:
电池座子,前天我也遇到了,换了屏幕手机掉电厉害和有时候自动重启,充电有显示,但是没有电流,或者充电很慢,电脑显示电池数据有问题,然后把电池座子搞了几下就好了

网友:
先看看电池座子吧。

网友:
我碰见过
电源ic要换了
多半是电源i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