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CW65S06 强制关机自动触发

楼主(2018-12-05):
求助大神了,搞了两个晚上 想搞出来 不是为了钱 其实报价也不高 同行的
情况是这样的,前几天接到神州CW65S06 6-71-W65S0-D02
到手是不触发,拆机发现pu4 烧了 p2808b0 待机5v短路
去掉了2808 翘起5v电感烧鸡 声卡挂 USB 5v电压转换芯片挂了一个 都去掉之后不出待机
按照论坛的方法 改了2808
换了51125之后出了待机 自动上电到0.05
待机灯亮 开关灯亮 但是不能控制开关 这里走了弯路 然后找到了时序,查到自动触发后没出内存供电 应该是5v烧过来了,换了内存供电后能亮机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管有没有cmos电池 都会自动触发 能强制关机,大概2-3秒之后会自动上电
且断电期间待机也像是自动上电了 电流0.05,根没换内存供电芯片一样 23秒后自动触发
换过ec 自动上电的时候测开关到ec的开机信号没有跳变 手动能控制跳变 ec到南桥的信号在自动上电的时候高低电平转换了三次左右,示波器测的
刷过两个BIOS 也是一样
各位哥老关帮帮忙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查到

网友:
各位大佬 ,在线咨询

网友:
查下网卡芯片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拆掉试下

网友A:
桥有二个唤醒信号,一个网卡一个振铃,看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BIOS刷了就不用考虑键盘和及键盘唤醒功能,可按楼上的方法查下其它有唤醒的地方有没有拉低

网友:
神州的本子主板坏了之后修不彻底,问题多多啊!

网友:
你这个图纸下载分是多少啊

网友:
不会改的那个直联有问题吧

网友:
再换EC,和南桥唤醒电路

网友:
问题出在桥上,这个机子桥换的多了

网友:
滤波电解电容  看一下

网友:
路过参考一下 学习经验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有二个唤醒信号,一个网卡一个振铃,看是不是拉低了

感谢  感谢 还真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B:
这阵势就是在瞎修,换个思维想想是不是关机关不了5V首先换掉,PQ21,PQ58说不定马上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阵势就是在瞎修,换个思维想想是不是关机关不了5V首先换掉,PQ21,PQ58说不定马上就搞定了。

呃 感谢大神点评

网友:
神州的本子主板坏了之后修不彻底

网友:
ACOK信号就是网络唤醒

网友:
acok 不是电源好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