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普2048系列打印机复印颜色浅,打印颜色正常的案例

楼主(2018-12-05):
客户问题自述:夏普2048s,复印颜色上部份深,下部分浅,打印颜色正常。维修步骤:第一步:进维修模式(怎么进维修模式,各位老铁都知道),查看载体浓度,一看正常
第二步:打开前盖,取出粉仓,发现客户用的代用粉仓,仔细询问后发现加过粉,判断估计是代用粉和原装粉载体混合度不一致造成的,再根据第一步进维修模式看到的复印打印页数58728的记录,果断更换载体,初始化后问题解决(注意如果更换载体扔然有部分颜色浅,记得拆开6棱镜用干净的无尘纸擦拭下)

网友:
其实就是激光器内六棱镜的事,跟载体无关!!!!!

网友:
这款机器还有个通病,鼓充电漏电导致载体脱落。

网友:
  先清激光头。不行,换载体。基本问题解决。

网友:
鼓充电架漏电,漏载体我也磁到好多单

网友:
打印正常的话感觉不用换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