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掉电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次触发也是一样的。

楼主(2018-12-05):
(无正文)

网友:
换个万用表看看是不是51V,有那么高的电压吗?是写错了,还是看错了?

网友A:
缺供电,把CPU 4PIN接口拿掉,看还掉不掉

有波就看看桥25M时钟出来没有(现在的机器都是配的25M时钟,不是以前的14.318M时钟了,现在时钟的电路都是集成在PCH里面了),所有供电正常的话EC就会发出PWROK来开启时钟(不包括CPU供电、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把CPU 4PIN接口拿掉,看还掉不掉

有波就看看桥25M时钟出来没有(现在的机器都是配的25M时钟,不 ...

把cpu4供电拿掉也是触发转一下就停,还是掉电。

网友B:
兄弟啊 别吓唬人 哪个型号 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
兄弟 表坏了吧 51V  吓人呢  那个角没多少电压的

网友:
吓人呢 51V 那个角电压很低的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二极管档啊,调错了吧,再怎么升压也不会来个51V,还是写错了?5.1V??

网友C:
不装CPU也掉电吗,找时钟问题,或者有CPU插座短路USB短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啊 别吓唬人 哪个型号 我帮你看一下

是这个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CPU也掉电吗,找时钟问题,或者有CPU插座短路USB短路等等

不装cpu也是一样

网友D:
5伏之类的主电压有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5伏之类的主电压有对地。

晚上我在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