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HP1005打印机

楼主(2018-12-05):
维修HP1005复印机一例         主角就是它

网友A:
楼主 你确定你这是修???你修了哪??????

网友B:
70元一次指的是什么 难道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确定你这是修???你修了哪??????

没修,放那放了两天放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元一次指的是什么 难道是那个?

不是。

网友:
有这么灌水的,也太没意思了吧。

网友C:
拆机很熟练。一看就是老手。每次拆定影,我都怕,那一堆弹簧,扣回去很反人类。呵呵。话说,墙上贴的70元/次,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机很熟练。一看就是老手。每次拆定影,我都怕,那一堆弹簧,扣回去很反人类。呵呵。话说,墙上贴的70元/次 ...

每次搭弹簧表情都是扭曲的

网友D:
最佩服还得算那两根弹簧,这件的备件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佩服还得算那两根弹簧,这件的备件都有

是啊,这玩意咋备的。我经常加粉,弄丢硒鼓上的小弹簧。特别是88A,拆开一不小心就弹飞了。关键是,飞了就飞了,你咋找也找不到。

网友E:
进纸离合我都是用修手机的3M海绵双面胶,比易碎贴好用,以前用口续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这玩意咋备的。我经常加粉,弄丢硒鼓上的小弹簧。特别是88A,拆开一不小心就弹飞了。关键是,飞 ...

拆时候把小弹簧和盖子夹住一起拿下来就不会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纸离合我都是用修手机的3M海绵双面胶,比易碎贴好用,以前用口续纸

还是得用点海绵,不然会有很清脆的打铁声

网友:
3M是那种厚的海绵双面胶,以前用口续纸就是因为有声音才换这种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