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0TWSMB6E0待机部分板层烧毁,移花接木大法修复战神笔记本

楼主(2018-12-05):
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
先看一下板号:

移花接木效果图提前预览一下,后面详细讲解:

接电源按下开关,屏幕瞬间白屏一下就没了,电流呢是到0.2A掉下来。
看到这现象表示有点不解,这会是哪方面的故障?
白屏,背光开启提前出来了,是3V串电了?
主板拆下来眼睛大概扫了一圈,没发现明显异常。报价后客户同意留机维修。
测量发现是5V短路了,直接上烧鸡大法。待机5V芯片挂了,换好芯片测试阻值正常,通电触发直接亮机!秒了
虽然到这里是好了,但是它坏时的触发闪一下白屏是咋回事还是没搞清楚。简单拼装测试一切正常。
白屏的问题还在纠结,不放心,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撸半个钟,没任何毛病!
下午通知客户可以过来拿机子了,客户说有空再过来拿。
第二天,没见客户过来拿机子。我还是不放心,自己把机子又拿出来开了一会,某问题!
第三天,客户还是没过来,我又拿机子出来试了一下,某问题!
第四天,客户过来了。拿出机子,接上电源,按下开关,心一紧,白屏瞬间灭了……
卧槽!啥情况啊,客户一来你就不行,我真的是服气得 再试还是一样的结果,此刻不想说话
客户就有疑问了,你到底有没有帮我修啊……此处省略千把字……
还好客户看得开,那你继续修吧,修好了我再过来拿……
打开后盖,万用表直接撸上5V电感。麻痹,咋又短路了?我用鲁大师撸都没问题呢。
无奈拆机继续维修。
芯片看起来无烧坏痕迹,也直接拆掉5V待机芯片,再测阻值已经正常。好像芯片盒里还有这个芯片。一阵翻找之后,还真有个
想来应该是不会有很大问题,毕竟都好了两天。所以也是直接上芯片。通电测量5V输出是5.3V,问题应该不大。不放心挪开分压的两个反馈电阻,待冷却测阻值,没问题呀,线路间也没断线,只得继续焊回。示波器抓个电感的波看看,也没发现啥问题!想来这款机的CPU复合管发热量大容易坏是个通病,那附近的主板都热得变色了,把4个复合管全部一起换掉!然后简单拼装测试
试了三天,没发现任何问题!于是再次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客户,你的电脑修好了……
过了几天安稳日子,看来我还在想念的那台战神是没问题了!然鹅,一个星期之后,客户又回来了……
现在的情况是 按开关无反应。我反倒舒了口气,这是不触发呀,不是之前的故障了。不触发应该好修的!
然鹅拆出来却看到5V芯片已经烧毁!无语了。
看图,烧得也不是很严重的样子。

拆掉芯片后再测量电感阻值,竟然还是短路!不妙了这
一钳子直接干掉滤波电容,还是短路,误杀了。
上烧鸡大法。麻痹,CPU供电芯片挂了。拆完再测,短路。再烧,独显供电芯片也挂了…再烧鸡,总线供电芯片也挂了…
就差内存供电芯片了,表示心很累,很累
看是采用5V供电的PWM芯片基本都挂了呀!
继续列出芯片,CPU供电、总线供电、独显供电芯片各买2个,待机5V芯片买3个!
又是另一天,芯片到了。
看这板层有点危险,先单独换上待机5V芯片,CPU跟独显总线先不上,但它们相应的上管必须全部拆除!不然会死得很爽!
测量阻值无异常,通电。一道火花伴着一缕青烟,我的希望再次沉入谷底!
测量反馈电阻又没发现问题,到引脚、电阻间也没断线,相位脚更不可能断线,这里没频率设定脚,是集成的上下管,没G极可言,想不通。难道是我没焊好?不可能的。那这个芯片是坏的?
不服,继续换芯片上去!
因为芯片的引脚很小,主板还有点变形,还有断线需要飞线的,所以每次换芯片都很伤。换完测量阻值正常。
同时我把升压电容电阻也一起换了,5V电感也给它换了,架好双通示波器。一个测芯片主供电,看是不是供电不足导致的什么问题,一个接升压电容的一端,相当于测上管G极!
然鹅一通电又是一缕青烟,示波器上并没找到想要的答案
只剩一个芯片了。
现在是一上芯片就烧,一上就烧。是不是焊上芯片之后芯片的肚皮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板层的另一层电路?照这样再换芯片上去只能是送死!没招了呀
这块板多少钱,看客户愿不愿意换。
虽然心里一直都在浮现着那招旷世绝学 移 花 接 木,但杀敌一千也得自损八百吧!
一查,这板贵得一匹!跟客户沟通,果然不愿意换板,换板那还不如换个电脑……看客户的意思是,你帮我修嘛,修一个月都没事,修好就行……
MD不修还不行!
就让它在箱子里躺了有三天。没事做呀,我都逛一早上的论坛了,要不试试黄老师的移花接木吧!
当年老师上课提及的移花接木依稀记得。这里放个老师上课讲解过的帖子连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7139-1-1.html
就是从别的板上面剪下来一块好的待机模块,只要给其供电和开启便能产生正常的待机电压!用其产生的待机取代需要修复主板的待机部分即可!说干就干
但剪板怎么剪?试了一下斜口钳,麻痹,这没法剪。去旁边配件店问,老板,有砂轮机卖吗?或者锯子也行……想想我也是醉了,修个电脑还要充当电工木工的角色!冷冷的两个字,没有……绝望中……
最终是用剪刀剪下来的!就平时用的剪刀,比想象中的好剪

剪下来处理好之后再仔细看看图纸,此待机部分只要一通上电就会自己产生待机。飞上主供电,接地两条线,待机电压还真的出来了!

仔细算一下,一共需要飞6根线,分别是:(改板需把原待机电路的供电芯片,上下管电感等都拆掉)
1、供电(公共点电压飞给剪板待机芯片的主供电)
2、接地(供电接地,3/5V输出的飞线要粗,从坏的适配器上剪下来一段够用了)
3、线性3V(剪板产生的线性3V需要飞回主板上原线性3V给EC等供电)
4、芯片开启(剪板的开启电阻我取掉了,让主板上的EC控制待机开启)、
5、 3V输出
6、 5 V输出   3/5V飞到相应的电感后端(记得要从电感后端飞线)。

通电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一路猛飙直接亮机!
码字不易,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忙加个满分,谢谢了!

 会员808997100鑫豆2024-12-26 14:31
 会员1446577100鑫豆2024-2-27 14:05

网友:
服 但原版是不是焊接之后压芯片板层短路 有鬼额

网友:
这样稳定不?

网友A:
精神可嘉!上次改过一个独立的5v供电。。。。nb671那种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神可嘉!上次改过一个独立的5v供电。。。。nb671那种芯片

其实我这个单改5V也可以了,一起整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没问题,我也想改板试试,以前没改过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
欢迎加分

网友B:
拆完再测,短路。再烧,独显供电芯片也挂了…再烧鸡,总线供电芯片也挂了… 只能说大写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完再测,短路。再烧,独显供电芯片也挂了…再烧鸡,总线供电芯片也挂了… 只能说大写的佩服

哥你这 严重灌水的嫌疑

网友C:
最近有点小忙!睡觉前看得,结果看得津津有味!也不困了!你修这块板有开心,有茫然有失落,还有最后的欣喜与激动!你把全身心投入到修板中,从中体验到修板的乐趣。恭喜你通过这1,2年的努力成为大师。努力没有白费!有空也学学手机,尝试一下更多赚快钱的方法,因为赚钱不易

网友D:
加分了,想问一下楼主后期有没有返修!?

网友E:
这是好帖,应该加精华,楼主技高人胆大,剪板,飞线,成功修复,向你学习啦

网友F:
有木有考虑过把5V芯片重新找一个接地点飞线焊上?只要散热可以就行吗

网友G:
"虽然心里一直都在浮现着那招旷世绝学 移 花 接 木,但杀敌一千也得自损八百吧!"我前天改过一片板,深有体会!我宁可修三片正常修好的板子,也不想用移花接木!

网友H:
稳定,我改多了,从不返修,3V5V修不出来,直接改,不要四牛角尖,四修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点小忙!睡觉前看得,结果看得津津有味!也不困了!你修这块板有开心,有茫然有失落,还有最后的欣喜 ...

手机有空也想学学了,电脑每天都修得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想问一下楼主后期有没有返修!?

现在是第8天,暂时没见回来。应该可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好帖,应该加精华,楼主技高人胆大,剪板,飞线,成功修复,向你学习啦

剪板是关键的哈!没想到普通的剪刀就可以剪开!改个模块上去一般的维修员都会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木有考虑过把5V芯片重新找一个接地点飞线焊上?只要散热可以就行吗

那样需要飞的线太多了,在芯片引脚上飞那么多线不现实。而且供电线要粗,不然肯定一通电也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心里一直都在浮现着那招旷世绝学 移 花 接 木,但杀敌一千也得自损八百吧!"我前天改过一片板,深有体 ...

对啊对啊,也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的,毕竟杀伤力太大,身体都hold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稳定,我改多了,从不返修,3V5V修不出来,直接改,不要四牛角尖,四修下去。

借楼主吉言!稳定,稳定这个词好

网友I:
楼主我来了,感谢在百忙之中看我的贴(dell 390)不触发以前在论坛里见到别人说的移花接木,今日看到楼主的杰作真的是厉害,学习了
为楼主加分,为提供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J:
这个机器的返修率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K:
我等级比较低,只能最多加2个金币。
帖子写的非常详细。对维修启发很大。谢谢老哥的分享。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等级比较低,只能最多加2个金币。
帖子写的非常详细。对维修启发很大。谢谢老哥的分享。

主要应该是还没实名认证,认证了才能加下载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的返修率实在是太高了

楼主帮普及一下知识,除了待机芯片,CPU复合管容易坏还有别的通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来了,感谢在百忙之中看我的贴(dell 390)不触发以前在论坛里见到别人说的移花接木,今日看到楼主的 ...

收到,感谢加分!期待楼主以后继续发精华帖!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主要应该是还没实名认证,认证了才能加下载分吧!

实名认证,是不是要给论坛交钱啊我可没啥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名认证,是不是要给论坛交钱啊我可没啥钱啊

刚开始有免费认证的,现在可能每过段时间会有一次吧!多留意了

网友:
大神 佩服!~~~~~~~!!!!!!!

网友:
哇,大佬厉害呀。。。。。。。。。。。。。。。

网友:
楼主技高人胆大,剪板,飞线,成功修复,向你学习啦

网友M:
太牛了,手里几台E420想改一直没敢下手,闲了试一下

网友:
有点厉害啊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太牛了,手里几台E420想改一直没敢下手,闲了试一下

都是待机电路烧坏了无法修复的吗?赶紧改个试试,说不定就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这样也能搞好,厉害啊。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高人胆大,剪板,飞线,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