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关闭电脑右侧导航栏

楼主(2018-12-06):
电脑是海尔w1048 plus二合一平板电脑,最近桌面右侧导航搜索栏总会在对软件双击鼠标左键时自动跳出,软件没打开,右侧搜索(如图)怎么关也关不了。在边角导航已关闭了相关的选项也没用…昨晚将windows系统恢复出厂设置后还是会出现…该如何解决?

网友A:
键盘是否失灵,把键盘拔掉试试

网友B:
我的电脑有时候F3粘连 就这样,        右侧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是否失灵,把键盘拔掉试试

键盘用的外接键盘,出现这个问题是在双击鼠标左键的时候出来,然后怎么关都关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有时候F3粘连 就这样,        右侧搜索

好的,我回去检查检查,不过出现这种原因好像是双击鼠标左键就会出现,关不掉

网友:
换键盘试一下

网友:
点着搜索栏左边框,然后往右边拉试试。

网友:
外设没问题,就装系统咯

网友C:
这个垃圾win10难用的很,根本不是用来工作的,是用来折腾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垃圾win10难用的很,根本不是用来工作的,是用来折腾人的。。。

像这种带触摸屏的平板电脑能否将系统重装成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带触摸屏的平板电脑能否将系统重装成win7的?

2合1的平板基本上都是uefi启动的。WINDOWS7正常装是装不上去的。不过有其它的办法可以装,就是驱动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网友:
外接个键盘试试

网友:
触摸屏漏电了大兄弟,把触摸屏蔽了吧,我一般直接把触摸数据线断了,垃圾Windows触摸体验烂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垃圾win10难用的很,根本不是用来工作的,是用来折腾人的。。。

是windows8系统。我觉得用起来也不错。比WIN10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