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45 LA-B012P 七声报警

楼主(2018-12-06):
DELL 14-5445 LA-B012P 七声报警,BIOS已刷故障没有排除,+LCDVDD无电压,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大家有没有维修过的啊,一起研究一下啊。
通病

网友:
内存过了没,有无集显供电,,,,,,,,,,,,

网友:
老铁都知道是通病了,还有什么好研究的,重点查
内存 显卡

网友:
通病就分享出来,大家共赢!

网友:
屏线和屏查过了吗?屏线重新拔插试下。

网友:
rtc有没有放电

网友:
别偷懒呀,按时序一步一步追查呀。

网友:
显卡或者桥的问题吧,加焊下就OK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7声显示模块,要么屏,要么屏线,要么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