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怪问题

楼主(2018-12-06):
这机到手说是不上电的,结果是能上电的,后面多试几次发现问题,只要在待机电流是0.026这样就能上电,显示,但显示后只要关机,待机为0.098就不触发,不管待机是多少,那电源接口那灯是亮的,多插几次电源,电流只要是0.098 就不触发,这机会不会是待机IC问题引起多些,怎么待机电流会变的呢,要么是坏,要么是好的呀。待机不正常时候95280发热   后面定了芯片回来换这个芯片,问题解决了,显示后关机也正常能上电了。

网友A:
95280是通病,先换掉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280是通病,先换掉再说啊

这是高手   先解决通病   不行在研究

网友:
我记得这款待机芯片通病来的吧,直接换掉就秒杀了吧

网友:
就是这个待机是个通病先换掉再说。

网友:
公共电压稳定吗,不稳定查看隔离管

网友:
      换了,  现在这芯片便宜了

网友:
估计还95280的问题
                                          。

网友:
95280是通病,先换掉再说啊 我也这样认为哦

网友B:
所以楼主解决了吗,是这个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楼主解决了吗,是这个通病吧

已经定配件回来了,等配件到了换上去看看

网友:
你都说280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