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时序图晶振的疑惑

楼主(2018-12-06):
现在的桥,周边只有一个晶振。25hz的。这个时序图上面有一个32.768khz的晶振。为何?
我起初一直以为是桥内部集成的呢?

网友:
你别想多了,都是两个晶振......................

网友:
想多了吧,仔细看看,说不定你没有发现到呢,

网友:
有两个的 32.76 和25M 看上去外观都不一样

网友:
32.768的一般是桥的RTC电路,25M供整机的吧

网友:
32.768是给桥内部CMOS一个基准,保存时间之类用。

网友:
大神,这个问题,从我小白的思路来看,我见过的台式主板都有32.768晶振啊,25M的也在桥旁边啊,这个会有什么疑问呢?

网友:
我见过的台式主板都有32.768晶振啊,25M的也在桥旁边。就算英特尔公司都没有更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