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预设核心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18-12-06):
时序图是这样的:

这个供电是电源芯片经过pwm方式转换来的么?是可以测量到的吧〉?

网友:
是PWM供电产生的,也可以测到,CPU供电电感

网友:
CPU百分百是PWM输出,测电感后端就可以了,前端是波形

一般维修都是测电感,电感都有输出了,哪肯定有PGOOD(有PG了就说明这路PWM无问题)

网友:
这VBOOT,是PWM产生的。可测到,之后是通SVID送到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