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ZLS47H-IS(机芯主板)蓝灯亮,二次开机没反应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06):
长虹ZLS47H-IS(机芯主板)蓝灯亮,二次开机没反应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长虹ZLS47H-IS机芯

  主芯片型号:MSD6A818

  故障现象:蓝灯亮、二次开机没反应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长虹ZLS47H-IS机芯,主芯片型号MSD6A818,故障为蓝灯亮,二次开机没反应。

  拆机,测主板POWER待机脚有3.3V,背光开启无电压,无屏供电,故障基本定在主板,连接串口打印。

  显示BISTO-FAIL,DDR不通过,看来是DDR通道出问题了,先拆主控上的大散热片,拆时发现此机有修过的痕迹,散热铝片为两脚焊接固定,并且明显感觉散热片与主控未良好的接触,拿掉散热片发现主控上的硅脂干硬发黄,主控有更换或补焊的痕迹,初步断定主控因散热不良而损坏。

  手头有备件,直接更换主控,上机打印不变,才发现没想像的那么简单了,还是要查DDR通道,排阻太多,太麻烦,测正面DDR排阻阻值基本正常。

  换个思维,通过打印能看出哪个DDR故障,能快速的缩小范围,主控左边DDR不通过,这样范围就缩小了一半了,正面已测过没毛病,观察觉反面故障DDR侧排阻,发现几个排阻上的字迹模糊,显微镜下观察,这几个排阻有重大做案嫌疑!

  实测发现MRP5损坏,为了保险,将四个卖相不好的电阻排全部更换。

  再次上电,打印顺利的跑下去。

  提示待机,按开机键,顺利开机,至此长虹ZLS47H-IS(机芯主板)蓝灯亮,二次开机没反应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个是不是能用809F就能读

网友:
楼主好技术!支持主板元件级修复!降低成本,提高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