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X305FA 电流 0.22A

楼主(2018-12-06):
华硕 UX305FA R2.0  电流 0.22A
电压都有,但是不开机,请教大神们。

网友:
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A:
先刷BIOS看看,我之前修了2台不開機狀況都是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看看,我之前修了2台不開機狀況都是刷BIOS好了。

昨天有刷Bios,没用的说…
你二台也是这型号?

网友:
通病刷BIOS,我刚刷好两台机器,

网友:
是的,型號一樣。多找幾個BIOS刷看看,只是我沒記電流大小.....

网友:
刷blos了    这个机器bios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这么低是电流,不用写BIOS。。。U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