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键盘总类

楼主(2018-12-06):
如题   一个键盘 如果接口没有了   只有4个线   如何判断 他是usb键盘  还是ps2键盘    键盘控制芯片CF60137N

网友:
设备上的键盘  现在需要改一个   原来键盘是坏的  小头电话线接口

网友:
我搜了下百度有数据手册,你下载下来看下

网友:
没查到  !百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