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8-12-06):
机器原故障是能正常使用 显示电池已插入 未充电,换了ec    显示电池正在充电。但始终充不进电,又换了充电ic  可以正常充电了。以为修好了 ,装机第二天又不能开机了  拆机测得ACDET只有0.6v   直接换掉电阻 PR314和317 可以开机了   第二天不能开机 还是原故障  。直接拿掉电容pc370  又开机了。几个小时后  又是原故障   于是又换了一个充电ic 又可以正常开机以为故障排除 直接交机给客户。两天后机器又拿回来了  还是原故障。没有思路了

网友A:
发给当地同行修吧。笔记本目前我都不敢修。怕越修毛病越多。都是给同行修。等维修水平提上去了再修也不迟。这样搞,会丢客户的

网友:
你能确定电池是好的吗?先把电池卸掉,多测测,不要盲目换芯片!不开机时与能开机时对比下

网友B:
这个机器我记得有个通病   PQ304爱坏   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插适配器不开机    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当地同行修吧。笔记本目前我都不敢修。怕越修毛病越多。都是给同行修。等维修水平提上去了再 ...

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记得有个通病   PQ304爱坏   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插适配器不开机    你看下

好 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记得有个通病   PQ304爱坏   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插适配器不开机    你看下

但是我这个是芯片没有收到适配器检测电压 充电芯片没有输出低电平的pg  导致的不过保护隔离 貌似和p304没多大关系

网友:
受热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热就好了吗                                                                                         ...

对就是受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