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cpu芯片好坏测试阻值图

楼主(2018-12-06):
A8cpu芯片好坏测试阻值图

A8cpu芯片好坏测试阻值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处得来的,我也补个图

谢谢大神分享   可以加WX么?                 /.?

网友:
我有個進水修好的6p顧客玩了倆禮拜就不開機了,我搬板後開機0-200來回擺,不聯機,是不是測試下下層這些阻值如果都有就應該CPU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