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a550l 换板载CPU 成功。

楼主(2018-12-06):
华硕a550l
故障:插电自动上电,电流0.38,关不了机。目测CPU核心裂
维修:拆机一片CPU,苹果料板上取。
结果:换好正常亮机,但有缺陷,未解决。
缺陷:风扇长转,独显不识别。至今未解决
过程:一言难尽,简短叙述。CPU变形是个问题,比较难处理。幸好今天一切顺利。
无技术含量,非技术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值当维修了

已维修成功,不影响使用。:tiaopi:

网友:
很好换的就是成本高而已

网友:
风险太大,成本太高!

网友C:
独显最后没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最后没解决吗

还没解决,自己回收的机器,空了继续研究

网友:
用苹果的U去修华硕,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感觉太不合算了。华硕是5200U苹果是5250U这U是定制货,太浪费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小白 学习了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板载U,成本高,而且买来的芯片也不一定是好的,,风险只能自己来担,,,,

网友: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风险大  价格也不菲啊    我也换过两次了

网友D:
高手,做过CPU的板子不耐用,还容易返修,风险大!

网友:
嗯·     这个cpu很难做的啊    好像板子容易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做过CPU的板子不耐用,还容易返修,风险大!

瞎说,谁告诉你的做过CPU的板子不耐用?你师父?

网友:
换板载U有一定风险,成功与否都不一定,。。。。。。。

网友:
做这个U,预热很关键,做好后也要低温煲会儿

网友:
今年遇到这样机器的CPU很多  结果都是没有维修  成本高  价格报不上去

网友:
换个CPU 要多少成本啊  我都不换的

网友:
自己有料板的话可以修一下

网友:
                   多换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最主要是,收的机器,换了料板的U,这单肯定不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维修成功,不影响使用。:tiaopi:

独显不识别还不影响啊   还不如换了板子挣点  再把旧板子卖了还能挣点

网友:
风扇长转问题已解决,ec坏,换了就温控。显卡还未解决,换了显卡芯片,还是不认。就这样了,集显正常使用。

网友:
换这个u太累了  一不小心就焊死了,换成了还有可能会有什么后遗症,新U还好一点

网友:
真的是个技术活,赞一个,学习了,关键是苹果的U估计一时半会也用不上

网友:
厉害,看到CPU基本就不想动了,,,,,,,,,,,,,,,,,,,,,,

网友:
能换好CPU              也是一门技术啊

网友:
ME的问题,有的苹果CPU换到别的品牌上不是太兼容,我原来也试过

网友:
这个板载U拆装都对技术手法要求比较高,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楼主很厉害了,定制的U和普通的还是有区别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不修了,换了不见得很稳定。

网友E:
风扇常转  独显不认 后来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我换了一次把CPU换挂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扇常转  独显不认 后来 修好了吗

除了独显不识别,其他问题都已解决。是不是苹果的U不识别独显!!!

网友:
厲害了板載CPU也拆了
我這邊都還不敢拆板載CPU

网友:
试过几次五代换四代的cpu容易焊接不好,五代换五代的都成功了,真tm神奇。。。五代的pcb明显厚一些

网友:
板载u温度掌握不容易  赞一个。。。。。

网友:
不认独显和风扇狂转是ME不对导致的吧。合个BIOS试试呢

网友:
这种CPU真的不好做,楼主也能做好,我做了两个都没有成功,不敢搞了

网友:
这个U换了自己用还可以 如果是给客户就不划算了

网友:
一个CPU 算下了比板子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