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H110M-K Ver1,02编程器BIOS好板备份有多个版本

楼主(2018-12-06):
国际惯例上图有图有真相主板是华硕H110M-K板号是1。02  我备份了最新的和原版的 原版是2002版本最新的是3806版本

原配BIOS芯片是W家的25Q125FV-IQ

需要128M/BIT (16MB)的芯片刷写
附件密码是我ID:k3617816

网友:
为何我发表主题却没有下载分????

网友A:
华硕的直接去官网下载直接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直接去官网下载直接刷就可以了

官网的只有8M  真实的BIOS是16M的用编程器刷进去就凉凉了  EC什么的 和MAC地址 我是直接从全好的板子拆下来读取的

网友A:
兄弟呀,你看清楚没有官网的到底是多少m的呢,怎么是8m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呀,你看清楚没有官网的到底是多少m的呢,怎么是8m呢?

兄弟我们这样争论没意思,您大可以去找一个一样型号的板子刷官网的bios进去然后看下装系统网卡能不能用就可以了
附带官网BIOS下载链接:https://dlsvr04.asus.com/pub/ASU ... 10M-K-ASUS-3806.zip

网友(2020-04-17):
刷了   附带官网BIOS下载链接:https://dlsvr04.asus.com/pub/ASU ... 10M-K-ASUS-3806.zip   能正常点亮   正常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们这样争论没意思,您大可以去找一个一样型号的板子刷官网的bios进去然后看下装系统网卡能不能用 ...

能正常点亮   正常上网

网友C(2021-07-24):
楼主的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为什么我这块板子备份出来是8M的?
型号是25Q6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为什么我这块板子备份出来是8M的?
型号是25Q64

25Q125FV-IQ原厂是这个型号你那个估计上家换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Q125FV-IQ原厂是这个型号你那个估计上家换过了吧

125? 不是128么?

网友(2021-08-25):
128打错一位

网友C:
重新买了一个128的BIOS芯片,刷楼主的BIOS。
2002版 每次开机都会卡在69代码大概10秒左右掉电,然后自动重启亮机,显示的BIOS版本为2003。
3806版 开机卡在01代码大概20左右然后亮机,不掉电,版本显示正常,就是亮机慢。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C:
重新买了一个128的BIOS芯片,刷楼主的BIOS。
2002版 每次开机都会卡在69代码大概10秒左右掉电,然后自动重 ...

刷好BIOS后再软刷一次就好了

网友(2024-08-27):
有块板子不触发,刷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