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466 820-00165-A 进水 不触发 灯不亮 维修

楼主(2018-12-06):
A1466 820-00165-A 进水 不触发 灯不亮 维修

客户机型:   13-MacBook Air  A1466  820-00165-A

客户操作:   自行用吹风机进行烘干

故障现象:   不开机

随机附件:   充电器

拆开机查看:内部进水,比较严重,餐巾纸用的量超过了我用左手干的“事”键盘键帽基本报废了;

进水腐蚀元器件拍照留存待查:

清洁主板:内部清洁完毕 并仔仔细细 查看了全板 和进水腐蚀区域的电阻是否缺失和腐蚀的芯片;

测试故障主板:插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处在0.00-0.01  电源指示灯 不亮

测试主板电压:

PP3V42_G3H   测试  电压低于标准 3.42V   发现边上的 R7096 200K电阻和非标准 R7095 348K电阻 腐蚀 直接换掉 发现非标的电阻在图纸上搜索 比较少 但是有料板 直接装好 电阻较小 风速注意别飞了!

更换后 电压恢复 在L7095 测得 3.42V

PPBUS_G3H 电压测试只有8.1左右

R5100 100K 电阻两边电压测试:3.42V 和 3.3V  SMC_RESET_L  OK

PP3V42_G3H  PP3V3_S5_SMC_VDDA   L5001  2脚测得电压  3.3V  OK

因为 EC附近 有明显的腐蚀痕迹 我去掉芯片胶 推了推EC 就开始测试 EC 条件了

重点查看了腐蚀最为严重的区域:    结果让我郁闷 电压都正常!就是洗刷啥的这么牛逼!

1 SMC_BC_ACOK              R5187

2 SMC_ONOFF_L               R5170

3 SMC_LID                         R5171

4 SMC_BIL_BUTTON_L     R5181

EC测试让我无语:  条件基本都满足了 为啥 不行! 我出去上了厕所!

回来我就拿显微镜 观察了 EC  拿镊子碰碰电阻啥的 最后发现 2个问题

SMC_ONOFF_L  R5170 看上去没啥毛病 但是上面的测试点已经腐蚀掉了

正好线与EC也断开了  看板层有线直接0.02线飞上去;

SMC_BIL_BUTTON_L  R5181 1脚

已经腐蚀掉了下面的点已经烧没了!  去掉电阻2脚还有根  刮去上面板层的连接线 用0.02的线飞上去;

绿油固化了后测试 主板 , 上电 绿灯 OK  触发OK  上面都OK了   8.1的电也上去了  8.6V左右

下面放出亮机照片 :(细心的人会看见 安全启动 是因为键盘变形导致 Shift 卡住导致 )

最后客户 爽快的 答应换键盘  换键盘 比较容易  暴力而细心 ! 在撕键盘时后面贴宽胶布 可以防止

固定的铆钉到处飞:

此维修 结束 ;  希望加点分!嘻嘻!

网友:
全屏编辑帖子 最后发布 帖子  最后 少了一张照片  和排版 有些变动  但是整体 还可以 !  希望自己继续加油!

网友A:
进水机修的好辛苦,苹果只要进水断线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修的好辛苦,苹果只要进水断线还是比较多的。

进水较重的 没办法 电压稍高 不是烧毁就是 烧断线 背光 那烧断线的我遇到了好几台了

网友:
分就加了  能说一下 修板收了多少钱  键盘多少钱

网友B:
你那边苹果机装win10 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边苹果机装win10 能收多少钱

已经回复你!  做系统其实说简单也简单 你说复杂也挺复杂!  做系统用网的 不用网的  传统的  不是传统的 win抗的  都有   价格 看渠道了 还是 客户  这个不好说 !  你懂得!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楼主收的费用是多少?

网友:
不错!晕电路图

网友:
维修不易  这维修好几百又到手了

网友:
你那边苹果机  装系统能收多少钱?

网友:
没修过苹果机,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进水的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进水机器一定要细心观察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 用电池不开机 现在正在修理中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D:
进水能救活算不错了  我经常接到2修机               修都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 用电池不开机 现在正在修理中

保护隔离电路中的 “选择”  电脑有点偷懒 天冷了电脑都懒得动恼了  记得做电池交换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能救活算不错了  我经常接到2修机               修都修不了

我也是 最怕遇到做故障的 有的时候都佩服同行 好多次都把我骗到了……   维修不易 要细心   没准你会发现一个二极管 只接了一个脚 另一个悬空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好意

网友:
写得挺详细的,有料板省了好多时间,感谢分享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E:
LZ非常细心,也非常仔细  键盘上的铆钉 有些拔不下来,怎么去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非常细心,也非常仔细  键盘上的铆钉 有些拔不下来,怎么去除的?

铆钉  T脱帽 变 I 可以 间隔一个 柳丁 上键盘螺丝  不是说 螺丝全部都打上 主要是 周围 和 间隔一个 上螺丝 又可以保证键盘 平整  又可以省螺丝  网上可以买到螺丝 一袋  !  实在需要可以电摩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