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控机远程开机,远程唤醒不管用 ???

楼主(2018-12-06):
一朋友拿来四台小工控机,其中三台远程开机不管用,有一台是好的,为了维修比较用的。
测试发现正常的那一台,插上电源,插上网线,待机状态下,网线的另一端 交换机端的指示灯就是亮的,开机进系统,正常关机后,交换机上对应的指示灯也是亮的。
有问题的三台,初次插上电源网线,交换机上对应的指示灯也是亮的,这个时候就能够远程开机。但是进系统,正常关机后,交换机上的指示灯就不亮了,这时候也不能远程开机。
1。比较了两个BIOS里面的设置没有发现不同,都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
2。把好的BIOS备份出来,坏的BIOS重新刷一下,故障依旧。
有没有高手修过类似的故障,也没有图纸资料,不知道往那个方向查了?
电流表测试正常的情况下,待机0.03,不正常的时候,待机0.01,略有不同。
补充说明一下,按开关全部是正常开机的,只是远程唤醒有问题。
谢谢大家关注,这个问题修好了,网卡芯片问题,更换显卡解决了

网友:
楼主,这是网安工控电脑整机吧?

网友A:
看下BIOS电池电量,明显不正常时待机电流低了,进入深度关机状态了。

网友:
这是网安类工控整机主板,楼主故障描述清楚点,好像修到过这种情况,在不。加个QQ

网友:
网卡驱动问题

网友:
BIOS里设置到网络可以唤醒,  主板上确保待机时有AMT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BIOS电池电量,明显不正常时待机电流低了,进入深度关机状态了。

BIOS电池电量正常的
谢谢

网友:
管驱动什么事呢,不带硬盘都能远程开机的啊

网友:
非正常的情况下检查对比一下网卡工作条件

网友B:
试试就知道,无盘网吧经常碰倒,换驱动就好。

网友:
一个看驱动,一个看IP,应该不 左右

网友:
以及DNS也要看下,几台机器的设置哪有里不对。

网友:
查下网卡待机时的供电,网卡的供电电感虚焊或坏

网友:
主要是关机后电流低说明唤醒部分电路已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就知道,无盘网吧经常碰倒,换驱动就好。

关键我用的是同一个硬盘,里面的系统 驱动都一样的 ,好的板子上正常,坏的板子上不正常

网友:
忘了说下,看能不能找到SLP_A#信号,跟好板对比下,桥发出的主动睡眠电路(简称ASW)电源开启信号,用于开启ME模块供电,如果主板支持AMT并开启AMT功能,此信号会在触发前就产生;关闭AMT功能,此信号时序与SLP_S3#一致。如果主板不支持AMT,SLP_A#悬空不采用,看下有没有此信号。

网友:
网卡换了没有啊 先换下网卡看看啊。。。。。

网友:
看你这个电流,应该是,可唤醒时网卡供电是有的, 不可唤醒时网卡供电与可唤醒时不同吧!

网友:
下个网卡的PDF线看看一些供电脚是不是有不同。 是不是关机后 有些供电被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