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无服务

楼主(2018-12-06):
8p*#06#不出串号,插卡无服务,有运营商有基带,连爱思又显示有串号,该查哪里?给个思路

网友A:
查高频分集器,看我贴子

网友B:
请问信号那会无服务无sim卡反复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信号那会无服务无sim卡反复跳吗

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高频分集器,看我贴子

高频掉了一个接地点,从值了装上去还是不行,手里没有芯片换,客户急着要机器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掉了一个接地点,从值了装上去还是不行,手里没有芯片换,客户急着要机器退了

飞个地啊,那不随便借。芯片没回路你重植管啥用?有钱没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信号那会无服务无sim卡反复跳吗

会反复跳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反复跳是什么情况?

射频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