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触发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12-06):
如题同行拿来一台 G480版号11326-1m坏了 要换我说我检测一下才知道留机   机器故障是开机触发不上电 待机0.017掉到0.001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机器3 -5v开才有待机的时候瞬间有一下就消失了  但开机触发电流是0.018这就不正常了 试了几次都这样拆机检测 发现PM_RSMRST只有1.5V左右感觉不正常

这个R1912一边3.3一边1.5 我吧Q1901拆了 恢复正常 3.3瞬间有了触发电流也上去了
但这个R1909瞬间还是1.5不知道为什么 但开机正常

没啥技术含量骗骗分 论坛上有一个和这毛病差不多的但他是加焊PCH好的 希望各位同修下回遇到这个问题 能帮上你

我是实习生

网友:
够细心的啊,学习学习.....................

网友A:
我这有一台,开机掉电,不上内存报警,修过吗?指点一下

网友B:
我这有一台,开机掉电,不上内存报警,修过吗

网友:
细心,现在机器越来越少。。。。。。。。。。。。。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一台,开机掉电,不上内存报警,修过吗

我都是瞎修 开机能报警估计PCH是没问题 掉电先看隔离够不够导通条件 如果够拿示波器各种电压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 波大不到的 如果都没问题 吧温控拆了看  优先刷BIOS    在不行我也没招 我也不是啥大神

网友C:
进来学习的,楼主好人啊,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台,开机掉电,不上内存报警,修过吗?指点一下

我都是瞎修 开机能报警估计PCH是没问题 掉电先看隔离够不够导通条件 如果够拿示波器各种电压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 波大不到的 如果都没问题 吧温控拆了看  优先刷BIOS    在不行我也没招 我也不是啥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的,楼主好人啊,分享经验。

不分享的都是想自己留一手 这样才赚钱 但如果 都分享自己的经验那以后 就没有什么机器搞不定了
中国怎么大 钱不是一个人赚的  我现在修机器都是先上来看看有没有 然后在研究 习惯楼

网友:
够细心的啊,学习学习 支持一下!!!!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不管通病不通病,按上电时序维修是没错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

网友D:
就这样拆了就好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这样拆了就好了吗 ?...........

是滴

网友:
你可以看看 是那边拉低的 拆了能行也好 怕的是返修

网友:
G480修的太多太多了啊             这样的故障我也遇到过

网友:
技术都是值得学习的,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E:
3 5 V  PG 不正常吧   。。。                     可能不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 5 V  PG 不正常吧   。。。                     可能不影响了

3/5V 瞬间有的 应该是BIOS配置好以后关闭的 所以才会出现 0.017 变0.001

网友:
拆了这个管子不用装也能开机的吗   ,会不会有不正常的

网友:
有一个和这毛病差不多的但他是加焊PCH好的,这个真的少哦

网友F:
发现PM_RSMRST只有1.5V左右 都知信号还说是实习生,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现PM_RSMRST只有1.5V左右 都知信号还说是实习生,太谦虚了

不是谦虚 而是感觉自己不会的东西太多了 现在这些都是入门罢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